求助高级问题

楼主(2020-05-23):
EC发出s5-on  0-3.3-0 不是一直高电平  导致3VPCU转换出的待机电压 3v 5v 出来一下就没了 大神可否解惑 感激不尽啊  这个问题已经导致夫妻感情不和了

网友A:
用心检查,定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心检查,定有收获

别那样啊 大神

网友B:
有些机型加电后S5_ON出来一下就会掉的,要按开关后才会保持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机型加电后S5_ON出来一下就会掉的,要按开关后才会保持高电平

按了下开关后 有3v  松开后没有了 大神

网友: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开机掉电吧,不一定就是S5-ON造成的。有个示波器就好了、

网友:
慢慢查必定有收获,你行的

网友:
电脑行业破坏家庭和谐

网友:
S5_ON能出来你得赶紧转移阵地啊帅哥,新手是吧?这是掉电保护了,说明其它地方没有正常工作拉低了HWPG从而掉电了!

网友C:
修个电脑能导致夫妻感情不和了,没这么严重吧,抄时序十遍,然后按时序查各个供电,时钟,PG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个电脑能导致夫妻感情不和了,没这么严重吧,抄时序十遍,然后按时序查各个供电,时钟,PG等

再不行 就报远程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