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C701P维修一例

楼主(2020-05-23):
惠普TPN-C125  进水  待机0.01 触发后0.02几秒后掉电 。。触发后有待机3v 5v  无内存供电1.35v。。测量供电芯片RT8207无收到EC发出的syson,EC 有收到PM_SLP_SUS# ,于是就换了EC,,发现还是一样。。然后再测量时发现桥的RTC电路有点腐蚀 。清理后 开机正常

网友:
这电流都是按不触发来修,查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有时候维修并不按常理出牌,特别是进水了的机器

网友:
一般习惯清 进水机器 先 拆 COMS电池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好像发现,现在动不动就是先换EC和桥,为什么

网友:
大面积进水的机器都不怎么想修

网友:
捡钱了,这样的我怎么遇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