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无显示

楼主(2020-05-23):
一体机,上面有个rgv转lvds的芯片,量得前端rgb信号无电压,加焊了北桥还是无显示,怎么判断是转换芯片的问题还是北桥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DELL M5010DELL M5010

网友:
看下可调跑什么电流啊  有没有跳变 几A   这个机子南桥有通病 加焊下南桥看下有没变化

网友:
这个机子南桥有通病

网友:
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