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00-15ISK 版号15221-1M不开机

楼主(2020-05-23):
接修一台联想700-15ISK,开机不显示,本机没有图纸,拆机发现有个管子烧糊了

从别的机器上拆了一个芯片过去,换完之后还是习惯性量了一下阻值,量到对地阻值为0,看到一个24=3J的小芯片,拆下发现不短路了

这机器没有图纸,不知道什么型号,就把看到的型号24=3J发给卖芯片的,说有,型号一样,订了芯片,下行到货换上, 可以上电开机了,看电流
还是没有跑码,不对呀,再次测量电压,发现这个烧掉的是内存1.2V供电,会不会内存也坏了?换内存测试,电流跳变了
坏内存电流

亮机内存电流

再附上亮机图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点赞!

网友:
楼主很细心,这种上下管都烧糊了,PWM芯片估计也要亮,还好是内存供电,可以换,要是3V烧了,心才累!楼主牛逼

网友:
内存供电管理芯片短路  内存基本要挂

网友:
还好芯片没烧糊 烧糊了就得看运气了  能不能找到型号 不过一般排查就能知道它是干嘛用的 只是型号就得慢慢查了

网友:
不错 清晰明了

网友:
哈哈,这个运气比较好的。最近遇到的都是难搞的,心累啊

网友:
这个机有图纸吗?

网友:
这个管子现前也遇到一个机器换了没好

网友:
内存供电IC损坏引起的

网友:
没有图纸能搞好的都是高手

网友A:
搞维修谁都不愿意搞难搞的机,钱又不多一分还浪费宝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维修谁都不愿意搞难搞的机,钱又不多一分还浪费宝贵时间。

这几天搞了几个难搞的机,还在苦逼维修中

网友:
这样的情况就不太好搞,还要加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