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X6TI-M3进水维修

楼主(2020-05-23):
前两天一个美女抱着一台机械革命来修说是窗户忘记关进水了,跟她说先留机检测吧!
那天比较忙,搞到下午才有空看它,拆机发现的确进水了,按开关也没得反应,幸好不是很多,不过这个主板没得图纸,修起来也比较头大。 把主板清新干净后,拿个放大镜看阿看,煅练眼力的时候到了,首先看到有一地方断线了。 量了一下是到一个0欧电阻,飞线连上,以为捡到钱了,就这么简单,上机测试0.6A不显,但是至少可以开机了,刷BIOS吧,有无可能是进水BIOS也坏了,刷了工厂的没用,一样,再在论坛下载刷了也一样,看来我还是太年轻了,低估了它的故障。在没有思路之际还是再看看主板哪里还有断线吧,喵喵。。。终于发现了R707这个电阻有腐蚀了,一头焊盘也没了,难怪我测到CPU没得电压,估计是这里引起的咧。但是这个电阻是多大,什么作用?? 目测是分压,因为我测得一头电压为19V,另一头又连着的,没有一样主板对照,不好弄。不过还有万能的迅维呀,看了下它的CPU供电芯片是RT3606BC,在迅维找PDF居然找到,心里暗喜,有戏!打开PDF找到引脚图,发现那个分压电阻是连到RT3606BC的44脚,是DVD供电电压,算是芯片的内部工作条件之一,缺了这个电压芯片就不会工作了。 图中R1就是我要替换的电阻了,找了好久有料板找到500K的电压换上,测得分压4.3V左右的电压,测试开机正常 ,报价7XX。

至此维修结束!总结:维修需要细心,不要太容易放弃,又不要太过于执着,所以人要灵活面对。

网友:
机械师T58换SR30W桥,TB买的150块说原厂,无铅的第一次没焊好,重植有铅后OK。。

网友:
细心才能有现在的收获,钱到手了:羡富吧

网友:
这机器 烦 在 没图, 进水 。。  好在最后修好了 不易

网友:
真的佩服楼主,现在机子越来越不好修了,基本上没有图纸,经验丰富,观察仔细。

网友:
楼主是在家里搞维修吗

网友:
这活干的漂亮》》》》》》》》》》》》》》》》》》》》》》

网友:
进水机 我连BIOS一般都不会动  因为很少出问题  这个价格不错  比得上苹果了

网友:
上次一个海尔的进水 修到不跑码最后刷了好多次BIOS都没好 事实证明还是不是BIOS引起的 背面CPU跟南桥通信的线路 断了2根 查了好久

网友:
这是在一楼作业 自有房产?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进水,还没修好,

网友:
莫生气 动桥要三思   哈哈哈哈哈

网友:
一台X6Ti的,EC和旁边管子都烧了,EC有型号正常换,因为没图纸,旁边的三极管也不知道是啥,换了一个差不多的,又把EC烧了,搞了两天没搞好,只能放弃了

网友:
楼主这么高价?是哪里人呢?我要搬家

网友:
不知道换个主板什么价?

网友:
你这是做售后服务吗?价格很香啊

网友:
这种进水不严重的和捡钱一样  舒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