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外星人m17x r4 电流1.5不亮机

楼主(2020-05-24):
外星人m17x r4 电流1.5不亮机,拆掉独显一样

网友:
先换内存 再量供电  供电都有刷BIOS

网友:
大家知道17XR4跑1.5A通病嚒,给楼主讲下,不知道就散了吧

网友:
详细一点吧

网友:
不亮拆独显干嘛,太猛了

网友:
3.3电池有没电,可能不过内存

网友:
确定过内存,刷BIOS在干显卡

网友:
楼主果然是老手,1.5A就能果断拆掉显卡,下一步就差拆掉CPU了,拆掉CPU再换个新CPU上去我猜一定能亮机了!

网友A:
好羡慕楼主这桥工的水平,啥时候咱也能混到桥工这种水平该多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羡慕楼主这桥工的水平,啥时候咱也能混到桥工这种水平该多好啊!

外星人板子 熔点高,仔细一点不会干爆

网友(2021-12-11):
所以还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22-01-17):
我也有一片外星人m17x r4 主板 屏 和键盘灯都不亮,插显卡电流2.1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