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up6182工作条件,LDO3.LDO5是芯片内部自己产生的吗

楼主(2020-05-24):
待机芯片up6182工作条件,LDO3.LDO5是芯片内部自己产生的吗

网友:
那位朋友知道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A:
这个是线性电压,芯片通电就有的,

网友B:
16脚是电源,13脚是开启LDO3.LDO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线性电压,芯片通电就有的,

芯片需要什么条件才开启LDO3  5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脚是电源,13脚是开启LDO3.LDO5

想知道它需要几个条件才能开启线性电压

网友:
看16脚 VIN 要有19V左右的供电 再看3脚的基准电压VREF

网友:
朋友,3脚是内部产生的还是外部供的

网友:
是的   内部产生的

网友:
楼主,请你认真看别人的回复,4楼已经说的很清楚。

网友:
VIN   EN0  电压正常就有输出 ,,,后级不能短路

网友(2020-08-18):
我也修到一块板子是UP6182有LDO3,LDO5,就是没有驱动输出5V待机电压,UP6182也换过了不行,也没有短路,搞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