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解:联想YOGA3-14 NM-A381新型保护隔离电路

楼主(2020-05-24):
联想YOGA3-14 NM-A381
经分析保护隔离公共点B+来源,按我个人思维方式此机要想产生公共点B+需要充放电芯片正常工作并驱动上下管(PWM)才能产生公共点,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请看得懂理帮忙看下,谢谢!

联想YOGA3-14 NM-A381.pdf

1.28 M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4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1:VCC 供电
  2:REGN 输出
  3:ACDET得到19V分压的电压,适配器检测
  4:内部升压ACDRV 输出24V电压开启公共点

网友:
冲放电IC工作条件是什么给的

网友:
这个公共点是有充电驱动产生的

网友:
这个公共点是由PU101得到供电、适配器检测、AVDVR内部升压24V以上来控制PQ101\PQ102产生V_CHG后,由PU101的15、18PIN驱动PQ101\PQ105的PWM电路才能产生公共点B+,是这样子的吗

网友: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混合动力方案,就是公共点电压相同。

网友:
14年的图纸,BQ芯片,20脚和6脚有电压后开启公共点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2020-07-24):
这个的充电接口里面有点玄机,有办法跳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