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 循环跑码问题

楼主(2020-05-24):
Y410p  循环跑码   刷了几个bios  现在一跑码D5就掉电   重启 没有示波器  内存槽1.35 0.67  0.675  ref  spd  两个总线3.3    1.35内存复位    这些都有   之前都是正常的板子   很久没用坏了 有啥建议吗

网友A:
可以看看看显卡及周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看显卡及周边

这个机器是有显存通病  但是也不影响开机的  电压我量了  核心 显存 背面小电感  也有的

网友:
有人帮忙分析下没

网友B:
看下内存总线,应该连到一个7002的双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内存总线,应该连到一个7002的双管

总线阻值和好板一样  也拔了跳过去了   还是不行

网友C:
换过内存条没有?

网友:
以前有修过

网友:
背面小电感

网友:
显存,把显卡的晶振拆了看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
好像有个显存通病是不是这一台

网友:
显存干 一下试试

网友D:
弄好了吗,是显存吗

网友:
修好后告知下兄弟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内存条没有?

这个当然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弄好了吗,是显存吗

这个机器是有显存通病  但不是这样的表现,显存出问题是独立显卡叹号 报错43代码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屏线接口旁边的显存虚焊,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