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天A8150-N000 13076-1M 开机两声报警

楼主(2020-05-24):
启天A8150-N000 13076-1M 开机两声报警,L56与L58电感无电压,正常不?
图片中的红色方框中的三个电感无电压。

网友:
是这个图,前面的没标注

网友:
换显卡芯片就行了

网友:
两声报警应该已经通过自检,键盘灯应该可控,重点检查显卡及显示电路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
还没解决,加焊显卡,换CPU,无果,CPU 接口各供电时钟都有,

网友(2020-07-20):
我的也是两声报警以后 风扇高频转  U28 试一下先

网友(2020-09-04):
楼主你的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一台图中的三个电感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