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不认无线网卡

楼主(2020-05-24):
苹果A1466 板号820-00165-a不认无线网卡  蓝牙可以认到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定时掉电    AP_S0IX_WAKE_SEL这个型号CPU发出来的  这个信号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
PP3V3_WLAN 3.3v有
PP3V3_S4 也有3.3V
AP_RESET_CONN_L 3.3V
AP_CLKREQ_L 3.3v

网友A:
无线网卡也有可能啊

网友B:
楼主先还无线网卡试一试

网友:
这个信号跟无线无关吧

网友:
换过无线网卡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还无线网卡试一试

无线网卡换过了  一样  确定是主板问题的

网友C:
订了块料板回来拆EC  不行就干一炮CPU了

网友:
掉电有的是bios坏了,先软后硬。

网友:
无线网卡完全可以换来试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订了块料板回来拆EC  不行就干一炮CPU了

怕你干一炮cpu,然后点不亮就麻烦了

网友:
我遇到这款机子死机重启  不显示   掉电  我都是加焊U但是还是换U比较稳定
还要改常转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也有可能啊

换过  故障一样

网友:
供电  有问题么

网友:
时钟  复位  中断 信号都正常吗

网友:
接口,干就完。

网友(2020-07-29):
不要动不动就怀疑cpu,首先怀疑别的掉电是不是因为什么原因或者是信号开机键接口这些关机导致的,还有bios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个信号没有你可以测一下对地阻值看是短路还是无穷大,无穷大你可以试着加焊一下

网友:
无穷大看看有没有断线之类的

网友:
这种U 加焊怕坏啊 很薄

网友:
不定时掉电不太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