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5-471不触发非通病

楼主(2020-05-24):
回收的宏碁E5-471本本,问题是不触发,拔掉电池再安装好就能正常使用,但是隔夜又需要拔电池才行。
版号DA0ZQ0MB6E0
按着常规思路,先处理了待机滤波,刷了BIOS。
等一晚上,还是原问题。
其实不开机的时候是已经触发了,只是掉电太快,灯都不亮而已。按开关之后,内存,显卡瞬间出现电压。
没有CPU和+1.05 S5, 测试发现1.05的芯片51211无开启自动保护,下管G5V,测后级无短路。在料板上找了一个51218换上。
换上之后触发亮机
51211和51218能互换。

网友A:
我现在手上有两台跟你这个一样的问题,我估计是通病了,关键你这样修了之后会返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手上有两台跟你这个一样的问题,我估计是通病了,关键你这样修了之后会返修不?

确定故障点,肯定不返

网友B:
楼主你确定  我前天刚同样故障 发咨询的!但是不触发  是3V下管保护了!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确定  我前天刚同样故障 发咨询的!但是不触发  是3V下管保护了!

考虑后级短路,待机本身问题。先换待机滤波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考虑后级短路,待机本身问题。先换待机滤波试试

我做了 你所做的同样的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 你所做的同样的步骤!

3V保护,不是后级就是待机本身,继续查呗

网友B:
适配器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就没这个问题

是有点怪,我这个机器是跟它杠了一天,杠到它完全不开机才找到的故障点

网友:
楼主实战经验丰富,理论知识过硬,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2020-07-22):
刚好修到这个故障,楼主是反板拆出来接上电池然后在那等吗

网友:
打错一个字,是把板拆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确定  我前天刚同样故障 发咨询的!但是不触发  是3V下管保护了!

我的也是 3v下官保护  你有没有修出问题啊

网友:
来学习下,看看有没有学到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