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显存可不可以屏蔽的 显存掉点没法补了

楼主(2020-05-24):
显存可不可以在BIOS里面屏蔽掉的  有没有大神指导下

网友:
八成是废了

网友:
目前的问题是风扇狂转掉电

网友:
只要不是128bit的都可以屏蔽

网友A:
看颗粒不是128的,找专人改下BIOS就行,性能影响不大。闲鱼有改的,花点小钱改一个

网友:
这个不清楚  没改过

网友:
这掉的也太恐怖了

网友B:
这个点不是很难补啊  丢给修手机的 给点钱让他补了

网友:
这个显存可以屏蔽的话真的是技术大佬了

网友C:
你这是硬撬下来的吧

网友C:
你这是机械革命的板子吧

网友:
掉点这么严重,基本废了

网友:
这个真没听说过

网友D:
不是128bit的都可以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128bit的都可以屏蔽

怎么屏蔽可以说下么

网友:
应该可以改

网友:
只有补点 了,这个应该不麻烦,修手机的小儿科了

网友:
这是机械师还是机械革命的主板,同方的??

网友:
肯定不能的,只能飞线搞了,自己搞不了就花钱让高手搞吧,毕竟这个板售后要几千大洋

网友:
貌似屏蔽了不亮

网友:
有集显的话可以屏蔽独显,这些点补是可以不的就看值不值得补

网友:
个人觉得屏蔽要软硬件结合才能

网友:
掉的有点猛啊!你算下一个点值多少,就有动力补了。完了还练出一身好手艺

网友:
直接把显卡供电电感去了 试试能不能改集显

网友:
不费不费出钱叫修手机的帮忙飞线就可以

网友:
这个显卡屏蔽了  这机器配置不是没啥意义了

网友:
补点啊,只要价钱到位。最多一个小时就可以搞定

网友:
能补,时间长了划不来,显微镜,绿油上

网友:
除了数量多点,太好补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你真猛

网友:
好像可以改只用外接内存,不过要改用些电阻的位置。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补,但是手工要求太高了

网友:
这几乎是掉光了啊

网友:
加油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你先能推动才可以拆。这个不怕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点不是很难补啊  丢给修手机的 给点钱让他补了

补了不一定好

网友:
目测可以补,桥50以内掉点成功率很高

网友:
这么厉害的技技术怎么可能用到修电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颗粒不是128的,找专人改下BIOS就行,性能影响不大。闲鱼有改的,花点小钱改一个

我找下看看   你有没有认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机械革命的板子吧

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硬撬下来的吧

客户自己清灰  翘显存上面的铜片直接带下来的

网友(点评):
历害了,客户把显存当灰尘了吧!显存又不是固化那种导热片,一般都是软垫,不明白怎么损坏,客户骗你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客户自己清灰  翘显存上面的铜片直接带下来的

铜片导热沾的确实挺强   我用刀片割下来的

网友:
你告诉我不是人为拔的显存?

网友F:
这个在显微镜底下补点,大约2-3小时左右,可以差不多补好,我就是又修电脑又修手机的,说一个小时的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种,不信,计时让他自己飞,看看要多长时间就知道了,这个飞好,没有几百大洋,估计没人会干这个活的  实话实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在显微镜底下补点,大约2-3小时左右,可以差不多补好,我就是又修电脑又修手机的,说一个小时的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种,不信,计时让他自己飞,看看要多长时间就知道了,这个飞好,没有几百大洋,估计没人会干这个活的  实话实说,,,,

可以教教维修吗?付费的

网友:
现在的游戏本如果可以屏蔽,那真是高手啊,认知里还没遇到过可以做到的

网友:
可以改,要大神

网友:
掉了好多,慢慢飞

网友:
好象是不行的,估计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客户自己清灰  翘显存上面的铜片直接带下来的

这个人也是人才呀!!!这下安逸了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答  楼主弄好了回复 一下

网友:
慢慢补,或者屏蔽独显,屏蔽部分显存,目前没试过。

网友:
这应该是机械革命x8ti或者x3的板子。前两天遇到一个进水的,修好开机正常了,但是装显卡驱动花屏。估计是废了。

网友:
考验手工的时候到了 哈

网友H:
这个一般来说很好补...我修苹果手机的,一会就补了!但是不是一点钱,至少一张毛爷爷

网友:
只能屏蔽显卡用集显,独显没有显存怎么行呢。

网友:
这客户对自己的电脑下手挺狠的啊

网友:
有耐心的话可以用细线补补,显存植球用的锡珠大一点。虽然看着头大,建议硬着头皮上

网友:
机械革命好价钱!慢慢补吧!

网友:
0.4线40倍显微镜慢慢飞。绿油加固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人也是人才呀!!!这下安逸了

好像有台联想的G475吧,我也是准备上返修台搞显卡,结果取旁边显存金属散热片的时候,根本就没用力,显存掉下来了,掉几个点,补好焊上机子就好了。维修,有时候碰到的事就是这么无语

网友:
掉这么厉害  一根一根飞线吧

网友:
n16e gr a1
新965m
128bit的(存疑,正面6贴,反面难道2贴?)
要么飞线要么屏蔽独显,显存规格vbios定死的,除非原厂出对应规格(比如64bit)

网友:
这和 补 手机硬盘掉点 一样工程浩大 哈哈

网友:
这个不是问题啊,只要客户出的起钱,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

网友:
居然用风深一笑的ID??

网友:
丫丫的这个看起来好惨啊

网友:
这个掉的也太多了吧  估计弄好了  眼睛也花了

网友:
把显卡 屏蔽了吧   这还修什么

网友:
带集显的主板,可以挪动主板显卡电阻屏蔽,或部分支持BIOS里软屏蔽

网友:
可以补很费时间和经历 稍微不留神就废了

网友:
不好搞。浪费时间,我最多也就联想的g460显卡摔掉电20多根飞好过

网友:
太麻烦了,断掉独立供电,用集显拉倒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一般来说很好补...我修苹果手机的,一会就补了!但是不是一点钱,至少一张毛爷爷

这个没有3张 谁搞

网友:
掉点太多,没有达到熔点硬翘的吧

网友:
可惜了,找飞线侠试试。

网友:
BIOS能进去吗?屏幕亮不亮。你找维修师傅,可以把独显芯片拆掉。就能用集显了。

网友:
掉的不多可以挖板子的

网友:
可以补的.....楼主不修手机啊?手机上的点比这个小多了

网友:
显存的点。还是比较大的。可以补的。问题不大。 收入可观! 可以搞

网友:
先尝试补点然后再尝试改BIOS

网友:
你先按照别人说的找0.4线打盘然后涂点绿油,再用镊子或者手术刀片刮具体的问问那些修手机的

网友:
自己飞线做一个焊盘,用绿油固定,然后刮开绿油,不过很费工夫!不过客户给钱到位,也可以慢慢搞

网友:
150拿来我给你飞

网友:
这基本掉完了。。。

网友:
直接把显卡拆了吧

网友:
显卡芯片认识显存多少位就是多少位,不能屏蔽的,除非你换低一个层次的显卡芯片

网友:
如果不是摔的机器    显存掉点成这样    才是服了

网友:
清灰遇到最牛的人才了…………

网友:
风枪坏了吧,才能翘成这样

网友:
看到图三就没维修的欲望了

网友:
你的麒麟臂太厉害了。

网友:
恭喜楼主收获一块料板

网友:
换主板咯

网友:
额 这下改集显吧  啥也不要想了

网友:
飞线打绿油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找个料板搬板也比这强,料板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一般来说很好补...我修苹果手机的,一会就补了!但是不是一点钱,至少一张毛爷爷

蓝的,黄的,绿的,红的,有好几个不知道你说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