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sony SVE151C11T,DAOHK5MB6FO,mbx269不触发

楼主(2020-05-24):
主板不开机,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拔掉电池只插电源适配器,10次里有2次能正常开机,开机后就一切正常了,关机后再开机还是正常。如果拔掉电源再插上,又是同样的问题了。测量待机3,5v都出来了,测量开关电压只有0.6v,不正常,应该是3.2v才对。于是判断ec的问题。
挨个测量ec的条件,发现ec的复位电压一直是0,电阻电容量过是好的,翘起ec的引脚,电阻一端有3。2v,这个应该是被ec拉低了吧。

10次里边的2次,测量ec的条件都是正常的,开关电压是3.2v,唯一有一个和不开机的不一样的是,ec给待机芯片的开启电压ec wake on 是0,只有按下开机键后才有3.2。
现在的情况是,开机按键没电压,3,5v正常,按下不开机。开机按键有电压,3,5v没有,按下开机。
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手里没有编程器,BIOS也不敢断定就是有问题,好纠结啊。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刷BIOS,有些笔记本主板开机需要BIOS参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