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pro 2019款

楼主(2020-05-24):
更换液晶屏后摄像头无法识别键盘背光等不亮光感失灵 求指教

网友:
重做一下系统,要不摄像头坏了

网友:
也有可能屏不对。

网友(2020-06-28):
摄像头感光上面没有做好隔开背光的光线。导致摄像头一直在被背光照射着。所以才会导致键盘背光没反应。

网友:
我再也不单独换屏了, 都是上半部分整个换。稳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