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6870毒蛇维修1例

楼主(2020-05-24):
得到1张蓝宝石HD6870毒蛇1G

症状开机不久显卡掉电

经测1.8V上电很快,核心有1.14V,过一会儿就掉电。经过示波器观察,发现 核心最下面那相供电无波形。

再次测MOS管,发现最下面那相供电,上管击穿了。
于量更换上管后,开机1.2V,不掉电,电压一直上升,甚至到1.27V,风扇不断加快狂转。
关机。再次开机,示波器mS档测BIOS芯片的第2脚,此脚为SPI总线的输出脚,即BIOS的内容往核心里发送。此脚开机在2A代码前有波形,说明核心应该是工作了。
经测,确实有波形。但仍然卡在2A代码,不跑码了。

果断上VGA BIOS网站,下载了2个BIOS,刷进去试了一下,一个不行,开机显示,过2A,进系统蓝屏。另外一个正常进系统,装驱动OK。
维修完毕。

网友A:
bios内容损坏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各种原因了,这个不一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内容损坏的原因是什么?

一般都是电压影响的

网友(2020-11-02):
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