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摸板用双面胶贴上去不能用,要用什么胶才行

楼主(2020-05-24):
请问触摸板用双面胶贴上去不能用,撕下来不粘了,要用什么胶才行

网友A:
大哥,换就行了,实在想粘起来用502,AB胶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换就行了,实在想粘起来用502,AB胶试一下?

别扯淡,维修就是以最低成本去搞好,不要什么都去换,其实跟手机触摸屏下面的胶一样的,只是不知道叫什么,估计是能导电的,修手机懂得可以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扯淡,维修就是以最低成本去搞好,不要什么都去换,其实跟手机触摸屏下面的胶一样的,只是不知道叫什么 ...

淘宝有卖的,手机屏胶,没工具换不了,会有气泡,一样会触摸不灵敏的,你觉得是换一块好还是自己修好呢,一来二去的,成本就大过收益了

网友:
是粘不牢还是触摸板无法使用呀?

网友:
用胶粘的触摸板拆下来,再装回去,效果会差一点,但不会完全不能用,用双面胶也可以的。

网友:
手机屏胶试试

网友:
我都是整个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