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37触发掉电!

楼主(2020-05-24):
    接一台DELL笔记本,客户说不通电插上电源19V直接短路,心想又捡一条鱼。拆开笔记本用风枪把各个供电19V电感断开发现是1.05V短路,拆下1.05供电IC19V阻值正常了,由于手上没有此IC只能发货了,让客户留机留电话。闲来无事测试一下其它电压阻值正常不,结果测到3.3V阻值032明显偏低啊。哎,看来鱼不好捡啊,只能在一个一个拆啦,拆下EC后阻值正常了。EC是KB9012的只能买剪版的啦。发的EC和IC今天到了,装上去之后各个阻值正常,通电之后电流跳变几次上到0.51之后掉到0.17再过2秒掉到0.00.换了内存,BIOS刷了3个扔是老样子。偶尔能显示一次,但是过个5分钟就死机了。关机在开机又和之前一样掉电了。这个电流的跳变我感觉是快要显示了就掉电了。我将独显的供电断开,还是老样子。由于之前的示波器坏了,一直没买现在也不好测试了。此板是板载CPU。请各位兄弟帮忙分析一下,还会是哪里的问题?感激不尽!!!!EC我感觉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没人遇到过吗?我就拍是CPU的问题。

网友:
供电19V电感?

网友:
准确来说是13.7V左右的电压

网友A:
减板的EC确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减板的EC确定没问题?

我就发了一个EC,之前也发过几个都没有问题,难道这个会有问题?

网友:
最近看到很多帖子都是买的减板EC出问题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0819-1-1.html
你看这哥们换了多少个EC

网友:
客户等不了啦,机子已经拿走 了。没有修出来还是有些遗憾。我感觉要么是显卡问题,要么是CPU的问题。

网友B:
供电IC拆下来了还通电测试,MOS管不会击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IC拆下来了还通电测试,MOS管不会击穿吗

主供电电感拆下来了

网友:
问题解决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