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Inspiron 7720不能进windows

楼主(2020-05-25):
DELL Inspiron 7720不能进windows
CPU: i7-3630QM
内存:8GB
芯片组:HM77
显卡:NVIDIA GeForce GT 650M GDDR5 2GB

BIOS ver:A01,
安装4G内存,测试不能进windows系统,用U盘引导PE无法进入桌面就重启,可以进DOS
开机时按F12,选diagnostic诊断,检测到显卡时提示显示内存错误,错误代码 2000-0332;
跳过显卡继续诊断,CPU有时能通过有时通不过,内存每次都不能通过,有时自动重启有时死机。

补焊一次显卡芯片和8片显存,装回去诊断故障依旧。

在DOS下更新BIOS版本到:A17
用U盘引导PE依然无法进入桌面,极少情况能进桌面,一般都是重启,可以进DOS
选diagnostic诊断,诊断到显卡时不再报错,可以正常通过了,CPU基本也都可以诊断通过,内存每次都不能通过,死机在内存诊断页面,
换一个8G内存条也是一样,有时死机在CPU诊断页面,有时开机屏不亮,需要关机等机器冷却后再开机。
在DOS中用MemTest86测试也会死机。

大神们判断下,这个是显存还是内存控制器有问题呢?换个HM77应该能解决问题吧

网友:
换了再说!这个成本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