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PLUS V3 (REV.1.00)无触发。

楼主(2020-05-25):
本人接修一台P8H61-M PLUS V3 (REV.1.00),短接Powe_on后,cpu风扇转1秒紧接着停机(断电),不能再触发。
一开始本人怀疑南桥附近或者Io有短路,经测量芯片附近电路,未发现明显短路。
测量过程中发现ic(不是1117,但类似1117)并怀疑电压不正常。如下图

请问该IC各端电压是否正确?
求该板子的图纸或者点位图

网友:
在线等.....各位大神,拜托你们了。
如果我查修的思路和方向有误,请给指出....

网友A:
有输入无输出,测一下对地阻值,0肯定是后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输入无输出,测一下对地阻值,0肯定是后级短路

用万用表测量该IC脚(0v)对地电阻挺大,不为零(不短地)。但是没有图纸,3脚(右侧)5v不应该,其他主板只有2.5--3.5伏的样子,有的图纸上还直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