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英特尔基带无服务显示正在搜索

楼主(2020-05-25):
     客户说他的苹果7左上角一直显示正在搜索,换过卡也重新还原过网络设置都不行。查看关于手机,没有调制解调器,也就是无基带。拆下主板发现是英特尔基带。测量基带供电阻值和电压全都正常,没有进水的痕迹。更换过基带电源还是一样。各位兄弟有谁碰到过此问题不,或者是说我下一步改查哪里

网友A:
你有没有迅维官网的图纸工具。。里面有维修方法和详细的检测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迅维官网的图纸工具。。里面有维修方法和详细的检测照片

有啊,不过我没交费啊,看不到

网友B:
查大小射频。查基带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大小射频。查基带供电

基带供电都正常,基带IC取下量测阻值也正常。大小射频供电正常,正准备换大小射频

网友C:
看看“饼哥”的基带门的文章,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手机已修好,是小射频坏了,更换之后调制解调器有了。可以正常打电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饼哥”的基带门的文章,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已经修好了,再说我这个是INTEL的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