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S5 版号 A171P 不充电

楼主(2020-05-25):
联想 Thinkpad S5 版号: A171P 不充电今天  接到了一个 二修的机器 故障现象是不充电、据客户描述 :电池换过、充电到46% 不充、
目测 :
充放电芯片换过、电池充电保险换过、
直接检测 :
电池脚位 :EC_SMB_DA1 / EC_SMB_CK1  供电3.3V 正常 、BATT_TEMP 不插电池3.3v  插上电池2V 正常 、电池充电15-16v 也正常、没有发现断线的现象、

但是我发现先插电源、后插电池会有充电的显示、但是充一会就又不充电了、
此电脑的EC 芯片是 KB9012QF A4 此芯片自带的EC 程序、不能随意更换、
那就查查能不能刷一下ecBIOS吧、

飞仙后用866 发现不读、买一个要40块算运费、

那就直接先刷个BIOS 吧、第一个刷上不行、然后我又买了一个bios 刷上ok、
没啥技术含量、不喜勿喷、
发个帖子 提醒一下大家 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忘了上传BIOS 了 、补发一个、

联想原厂程序 S5-S540 LA-A171P BIOS程序 解决 亮机慢 不充电 二次开机 .BIN

网友A:
还是用866刷好的么

网友B:
联想有很多充到xx% 就不充的,遇到大部分是ec程序的问题,你这个bios程序第一次见 ,以后先刷bios了

网友:
用什么刷好的、

网友:
适配器和电池换过吗  戴尔惠普的遇到好多冲一会不冲的  东西都换完了 结果必须要用原装充电器才能冲

网友C:
个人还是喜欢拆下来刷,成功率90%

网友D:
楼主用什么编程器刷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866刷好的么

刷的 桥 bios 不是ecb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个人还是喜欢拆下来刷,成功率90%

你拆什么啊?ec?拆EC 刷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有很多充到xx% 就不充的,遇到大部分是ec程序的问题,你这个bios程序第一次见 ,以后先刷bios了

我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以为是EC  BIOS 但是用866 不行、所以就直接刷的主BIOS 桥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什么编程器刷的呀

866 编程器  刷不了 ec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拆什么啊?ec?拆EC 刷BIOS ?

对  。。。拆EC用KB9012的转接板809f就可以刷

网友:
原装充电器才能冲

网友:
这个逻辑不太懂了,EC BIOS的话有可能又问题,南桥BIOS会影响充电?头一次听闻。

网友:
充电部分修到好多都是ec的问题

网友:
EC程序问题现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