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8M-E卡LOGO

楼主(2020-05-25):
裸机开机,也是卡在ASUS界面,换了CPU也一样。刷了bios也不行,测量usb,p/s2接口,+5V电压正常,怎么搞?

网友(2020-07-15):
拆声卡网卡COM芯片试试,,不得就是芯片问题了,我个人观点

网友:
供电正常!

网友:
测量键盘鼠标时钟数据4个测试点
看下在卡Lo9o时电压会变成0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