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主板原来设置的独显开机,在独显坏了的情况下,怎么才能用集显开机?

楼主(2020-05-25):
情况说明:最近用老旧电脑学学瞎折腾,老主板联想L-IG41M V1.0。原来是独显开机,再我拆掉重装后,独显没反应,不知道独显是否有问题。cpu风扇能转动,硬盘也能转动,显示器能量,显示“无信号”。
问题:无法判断哪里有问题?能否用集显开机?可以的话,要如何设置?

网友:
补充说明:1、在网上查了,说是低端独显不带独立电源,所以,我的独显未单接电源。(独显是v161 ver 3.0)(是不是要接电源?但我没有找到接口)
2、主板上接了cpu fan;
3、电源接了主板主电源;硬盘接了电源;机箱接了开机电源(usb没接)

网友:
补充说明2:网上查了,说是有集显的可以把独显去掉,直接用集显开机,哪怕设置独显优先也没关系,按照这样操作后情况依然如上,显示器仍然显示无信号!
我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拔掉内存,擦擦金手指,或者擦一下显卡上的金手指

网友B:
取下独显,, 就是用集显,,,不要改任何东西,

网友:
回答:搞了一上午,最后才发现是没有接cpu的电源!(可见我有多小白)
不过,终于搞定,而且独显也没有问题,为了庆祝自己第一次瞎搞,决定上京东,买个二手u,接着搞个bios升级主板上,升级cpu。本来这次瞎搞也是看到了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82620-1-1.html,我觉得这个帖子好像就是为我准备的,最近正想学着装机,在硬件上折腾一下,而且手上正好有这个旧电脑,正好拿来练手),准备试着照葫芦画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下独显,, 就是用集显,,,不要改任何东西,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自己没有安cpu电源,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内存,擦擦金手指,或者擦一下显卡上的金手指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自己没安cpu电源,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