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雷神DINO x6笔记本不充电

楼主(2020-05-25):
朋友收了台笔记本,雷神DINO x6游戏本,他说电池问题不充电,本以为电池坏了。网上买了两块电池。都是同样的问题。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不过电池能缓慢进电,比如关机一宿第二天会涨1%,有大神修过类似情况的吗。
备注:有的时候重启开机会显示充电一会。不过一会就不充了

网友:
BIOS会引起充电慢

网友:
你是说刷新下BIOS?可是显示电池不充电。而且卸掉电池量下电池接口电压只有2。5V左右电压,插上电池电压是电池电压(我是修手机的

网友A:
供电               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               数据

大师能不能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