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小7跳卡

楼主(2020-05-25):
小七不插卡一直跳无插卡,插卡后显示无服务,基带串号有,有从做过小射频和基带电源,电源左下角4个接地也飞了求大神指教
无服务

网友A:
吧IC 也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吧IC 也换掉
测射频两路供电的阻值是否还拉低

网友:
查一下边角俩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