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VM510L,开机小电流反复掉电

楼主(2020-05-25):
华硕VM510L,开机小电流反复掉电,听见主板有小小声嘀嘀嘀芯片短路响,断掉内存供电,能不掉电,查了一轮,内存没有短路啊,复原它。翘起显卡供电电感,也不掉电,CPU电压正常,电流能上到0.3了,感觉过了内存到卡着显卡了,BGA拆掉显卡芯片,焊回2颗电感还是有掉电,然后拆掉那2颗供电的电感就不掉电了,集显亮机,鬼知道是显卡哪里短路引起掉电,也懒得查了,亮机就见钱了,不需要研究了,哈哈!有高手遇到过吗?是哪里引起,显存?板号 X555LD  3.6

网友A:
哈哈,翘起来亮机收钱就行。
头像比集显亮

网友:
能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翘起来亮机收钱就行。
头像比集显亮

哈哈,是亮了点

网友B:
显卡供电的滤波电容吧

网友:
这样不行得吧,虽然能亮机,但是看个高清视频或打游戏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供电的滤波电容吧

应该是,应该加电烧一下显卡供电找到病根,下次吧

网友C:
这个显卡直接拔掉就可以用集显吗  不用改嘛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卡直接拔掉就可以用集显吗  不用改嘛 学习一下

不用改,这台拆掉显卡芯片和供电电感就可以亮了,BIOS都不用改,集显驱动正常

网友:
直接拔掉就可以用集显

网友:
不用也没事

网友:
这样没有独显客户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