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华硕上网本 版号E402SA 坑死人不偿命啊

楼主(2020-05-25):
华硕上网本单桥U,SR2KN
来的故障坐不了系统,进PE死机,硬盘拿出来外Ghost,滚动条还是死机
刷BIOS也不行,整版检查也没什么问题,怀疑桥,后来定了一个回来,装上去跑0.18不动居然不亮了,我去,悲剧啊
怀疑卖家桥是坏的,定了一个桥,还有钢网
到了之后先把原机的重植装上去,亮机,但是还是死机,就坚定还是第一家桥有问题
悲剧又发生了,第二个桥上去还是不亮机,妈的,彻底崩啊,这个芯片就那么坑吗,还叫怎么整怎么整啊

网友:
换了U要重新刷BIOS

网友:
刷了的都不行,原机的芯片刷其他bios都可以亮

网友:
这种u 不带me,换了不用刷bios 。重值买回来的u试试吧,买的无铅的,第一次做上去就要做到拆u的温度才能停

网友:
真厉害,这主板150

网友:
150是骗子吸引眼球的价格。

网友:
幸好头几天坏了一个这个U,只是取下U后又发现内存还是坏的就罢手了,不然要搞崩溃。

网友:
换板都可以了

网友:
能亮机的   能不动BGA就不要动    要和客户报风险

网友:
进度条死机大部分都是cpu供电有问题么?小部分是u坏了

网友:
这种本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这种凌动和amd单u,最好不要换u。别人不知道,我换过的几乎都没有好结局,不是返工就是失败

网友:
这种一般我们先报风险,不然亏了是自己的。单u除了加焊和刷bios好,其它的电路就不好修了。

网友:
这种都是直接换板了..修起来也麻烦..换板省事..

网友:
直接换板,这种板子就是个坑

网友:
要和客户报风险

网友:
这个主板感觉就没有必要换CPU了吧,太慢了。。。

网友:
进度条死机大部分都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换完新的桥 有没有重新刷一套BIOS呢

网友:
换了板也卡死! 结果后来还是装WIN10还给客户

网友:
这个板才两三百吧 CPU应该八九十 相差不大 直接换板

网友:
声卡,网卡短路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