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电源管理IC

楼主(2020-05-25):
请大神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电源管理IC,根据丝印查不到

网友:
这是片矿机主板,输入只有12V,检查没有3V,5V电压转换出来,CPU12V供电也没过来,跑电路这几路电压都由这个IC控制输出。

网友:
好像是RT8450GQW  不确定呐

网友:
感谢 天意,zhengxiaox两位提供的信息,已购买到此IC.感谢!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直接淘宝搜索:丝印EN=  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3V5V芯片

网友:
RT代码查询。。。。

网友:
这个芯片不容易坏的哦,建议可以先查一下外围电路

网友:
问淘宝EN= 开头他就会告诉你了

网友:
闭着眼睛就知道这是什么芯片 而且可以和N多代换 直接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