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V450 屡爆176PN原因

楼主(2020-05-25):
无事修个电源。海盗船V450二级大功率MOS爆,176pn PWM爆。都知道主动式PFC不能用灯泡负载,所以用隔离变压器。直流端无异常。高压端副变压器正常。pwm外围无异常。直接换,结果上电再炸。这次二级大功率MOS未穿,176pn炸。在查高压端未果,抱着一试的态度,再换176PN(保险2个流,充其量在炸176),果然还炸。没办法从高压侧一路一路拆件查,最终发现问题所在。是480V180uf高压电容损坏导致无隔直,致使176PN击穿。电容外观完好所以测试时忽略了。

176PN

D值 .ESR异常 高压电容坏。

换个拆机的再加电一切正常。这颗高压电容外观完好是看不出来的。
加电12V 5V 瞬态。

网友:
我看到这种就怕,还是修弱电好

网友:
贼船vs系列缩水缩到骨子里了,450W用180uf。

网友A:
主动式PFC是什么鬼

网友:
哎,现在不管什么货,全是缩水货,总有偷工减料的地方。
450W敢用180UF的电容,真无耻。再怎么也得用220UF的。
这电容什么牌子的,质量真差

网友:
无缘无故通电瞬间炸IC的,烧MOS管的,我的经验就是查电容,炸的越惨,大电容坏的可能性也越大。
当然一些小容量的电容也会坏。

网友:
楼主的工具很令人羡慕..............

网友B:
修电源最好串接限流灯泡防止炸管和电源块!以前修有些电源的时候有些厚膜块贵的很,不接限流灯泡的话!爆几次就亏的血本无归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电源最好串接限流灯泡防止炸管和电源块!以前修有些电源的时候有些厚膜块贵的很,不接限流灯泡的话!爆几 ...

已经说过了,主动式PFC不能串灯泡。

网友:
往往就是這種外觀完好的電容造成多走彎路,我也是碰了幾次後才上某寶買了個ESR儀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说过了,主动式PFC不能串灯泡。

能说一下为什么不能串灯泡?串了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2020-06-28):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1650-1-1.html
新款数字220V交流过流保护器有配图
    这两天又组装一台新款数字过流保护器,一般修台式机,显示器,电视机,电磁炉的师傅都遇到过在修的过程中烧保险,炸保险,爆保险,短路烧坏更多的电子元件,损失惨重的,有了数字加模拟电流保护保器,能及是断开供电负载,保护时间可以任意设置,炸保险的事情就减少发生了,省心省事省钱更安全。电流保护器只需三个按键调节加一个8档开关控制就行了,从0.01---10A  大小任意调节非常方便的,这次组装精确度更高。

网友D:
只要不开机就可以串灯泡,像这种情况,一般是把电容换成270uf的,然后辅助ic一般换成178,176功率太小了,容易造成返修率增高

网友E:
电源烧保险的,更换元器件后,一定要再测测220V入口阻值,要有200K左右,桥的正负级之间也要有200K,大电容正负之间也要有200K,这样才能通电。一般不会炸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不开机就可以串灯泡,像这种情况,一般是把电容换成270uf的,然后辅助ic一般换成178,176功率太小了, ...

详细看过帖子后再说,采用CM68XX的主动式PFC电源没办法串灯泡做负载,这是常识。否则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烧保险的,更换元器件后,一定要再测测220V入口阻值,要有200K左右,桥的正负级之间也要有200K,大电容 ...

大电容外观无异常所有后级是不短的,所以测整流桥参数是没有异常的,但是上电就会炸176PN。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不开机就可以串灯泡,像这种情况,一般是把电容换成270uf的,然后辅助ic一般换成178,176功率太小了, ...

谁告诉你所有主动式PFC 的ATX式电源,都可以串灯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