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TD2281CL_LS_R10.1 TSUM1PTR_LS_D1 R10.1 程序 BIOS MCU 数据

楼主(2020-05-25):
这个23.8的屏程序,这个板坏BIOS芯片很多,你换个256KB或者512KB芯片来刷就行了,刷完不接VGA信息自动进入质检模式,接上VGA,按出菜单里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A:
为什么没把机型写上来呢

网友(2020-07-21):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把机型写上来呢

这个板子很多显示器都在用!只要是24寸都可以

网友(2020-09-25):
BIOS呢,发出来啊

网友:
通用版 很多杂牌就是这个型号

网友(2021-02-07):
说好的bios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