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80 解密 问题

楼主(2020-05-25):
e480解密刷bios后 在联想logo处 有个小进度条 一闪而过   英文提示 cleaning up   bios 刷了五六个也买了一个 e580料板 上 的也换试了 bios芯片也换试了原来的bios 刷回去 也是一样的现象   群里发了帖子 好多人回复给了指引 都试了也没有解决     后面 看了下图纸   bios 芯片的 5  6 脚 一边进ec 一边进cpu  看图纸 ec 是外挂程序    但是去掉bios 机器也是能开机有电流 的  思来想去 刷个bios不可能cpu 凉 了 只有换ec 试试了   有一样的料板还是好    直接换上 开机正常   .......同行接的 公安局的非常着急   打了无数个电话  终于解决了 可以安心下班 撸硬盘了  .......

网友:
外置储存  外支储存

网友A:
直接刷个专用解密BIOS就行了,根本不用换EC,你这样太费神了!

网友B:
我试过直接刷专用BIOS好用不用换EC价格不贵,就楼上这家伙卖的、

网友:
解决问题就行

网友:
是换EC好了的 密码也在EC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个专用解密BIOS就行了,根本不用换EC,你这样太费神了!

EC比BIOS程序便宜

网友:
程序 50 但是卖程序的不保证可以 解决 重启问题 没敢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直接刷专用BIOS好用不用换EC价格不贵,就楼上这家伙卖的、

淘宝50  回头买了分享上来

网友:
最后能收钱就行就是折腾了点没关系

网友C:
芯片上好像烧了个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上好像烧了个洞。。。

没有 是好的 应该就是要专用程序 料板是没bios密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直接刷专用BIOS好用不用换EC价格不贵,就楼上这家伙卖的、

好家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个专用解密BIOS就行了,根本不用换EC,你这样太费神了!

翻到你了,

网友:
芯片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直接刷专用BIOS好用不用换EC价格不贵,就楼上这家伙卖的、

是不是找宵神买的,哈哈哈。

网友:
如果原来有密码 现在因为bios还不亮了 就不行了  反正能亮机 密码不对  清不了 L460 就是

网友:
接个809H,把没密码的EC程序读出,写入有密码的EC,

网友:
我试过直接刷专用BIOS好用不用换EC价格不贵,就楼上这家伙卖的。好用,省心,省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找宵神买的,哈哈哈。

那是逼神,装逼他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