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分离 添加真空泵

楼主(2020-05-25):
哪位大侠知道如何添加真空泵,自己有一台分离机很老一款,最近翻出来无聊想加一个真空泵不知道哪位大侠给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外达人如何自制真空机,简单易学,赶紧收藏
只找到真空部分没有找到加热部分真空问题解决了

网友:
真空组要用一个单独的真空舱 你这个分离是真的有点古老

网友:
高端操作学习了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老!!!哈哈哈

网友A:
我有一种方法不知道少侠可否愿意尝试我只有大概的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种方法不知道少侠可否愿意尝试我只有大概的思路

可以可以,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可以,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去淘宝买一个小型真空泵然后接上三通这样的方法你试试   AN3S_Q{[(O3MT__N3%(P2EK.png  可以再魔改成吸锡器最后一个缺一不可,最后一个是用来控制压力的你的那个分离机下面可以打几个眼我觉得不太现实因为高温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买一个小型真空泵然后接上三通这样的方法你试试可以再魔改成吸锡器

用这个还需要一个气压监测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买一个小型真空泵然后接上三通这样的方法你试试可以再魔改成吸锡器最后一个缺一不可,最后一个是用 ...

太谢谢了,我在研究一下,你说的那个热板温度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这种是不用真空泵的 四个扳手就是固定的
这个用在上一代液体UV胶 不像现在的OC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