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20 不触发维修 电流0.06

楼主(2020-05-25):
联想E420 不触发维修 电流0.06,接到机器,以为是通病,换了一个D95280没有反应,把图纸找出来仔细查找
发现几个转换电压都不正常U3605 U3608 U3607 输出都偏低,量到第四脚0.384V,PM_SLP_S3#正常,R3618 R3618都正常,后级怎么就不正常了?

查来查去,还是量了一下U3605的第四脚阻值,发现问题了,只有0.123,不正常,看到旁边有个电容,查图纸发现电容是C3606,
拆了,发现阻值正常了,找了一颗上去,此机修复

网友:
4脚0.384  所以后级不正常    不只是你语法错误 还是思维逻辑错误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到位

网友:
滤波电容引起的二级转换有问题  学到了

网友:
电容短路引起,微电流

网友:
写得好,一看就明白。

网友:
这个机器 修的最多的问题是D95280  然后3.5V待机滤波电容也遇到的多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明明白白。清楚                   分析到位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芯片坏是通病,电容短路应该是个例

网友:
有图有过程,点赞

网友:
都是电容惹得祸

网友:
电容坏了,至电压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