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睡眠后,会莫名其妙自动唤醒吓人,然后usb接口出问题

楼主(2020-05-26):
技嘉x58,电脑睡眠,不定时间会自动唤醒,(没有碰到键盘鼠标),半夜吓死人,然后发现usb出问题
请教怎么回事,维修该从哪里入手,直接更换io芯片? 还是usb芯片导致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20-5-27 07:37):
@1210351965
我个人分析,不是这个原因,一模一样的主板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最重要的,我怀疑是IO芯片出问题导致的,或者usb芯片出问题
不定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无故唤醒,而且唤醒后,

就马上出现这3个接口问题

补充内容 (2020-5-27 07:37):
按照正常分析来说,唤醒后,不会出现3个接口问题

网友:
胆小点的,真是被吓死

网友:
这也太夸张了点

网友:
BIOS里关闭USB唤醒。。

网友:
这楼主胆子有多小啊!

网友:
有点吓人,看看BIOS里有没有 关闭选项

网友:
大半夜,能吓坏

网友:
大半夜是挺吓人

网友:
BIOS里面有网卡唤醒和USB唤醒选项吧都关了试试吧

网友:
@1210351965
我个人分析,不是这个原因,一模一样的主板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最重要的,我怀疑是IO芯片出问题导致的,或者usb芯片出问题
不定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无故唤醒,而且唤醒后,就马上出现这3个接口问题

网友:
我都是凌晨3点睡  晚上修机器时听灵异 溶尸 碎尸 煮尸等各类题材小说

网友:
更换io芯片

网友:
检查USB OC#这个信号电压正常没有,正常3.3不正常的时候会引起usb不能用,还有关机重启,还有就是USB的静电保护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