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E

楼主(2020-05-26):
问题1:上电触发掉电重启一次,风扇就停住了
问题2: clrtc 短接一次 风扇就转一下

有没有什么好思路..拆过温控的管子..问题依旧..

网友:
没什么好说的,供电测试一轮,IO电压检测测试一下

网友:
测主板上开机瞬间的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时序,从最基本的开始。

网友:
晚上回来接上假负载,短接几次clrtc后有复位3.3了!果断上cpu 内存 最后亮机拉,还在懵逼中估计!!!!

网友:
无复位这个应该是供电问题吧,上电瞬间看看有没有供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