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1.35v电压开机不稳,有视频有真相

楼主(2020-05-26):
开机几秒钟内电压间断跌落,示波器时间刻度2ms,电压直流0.2v/格,几秒钟后逐渐稳定,猜测mos管不良或滤波电容失效,求断定,供电芯片rt8816a

网友A:
看看boot和输出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boot和输出电容。

看波形电压跌落到0.4v,应该触发uvp欠压保护,但是却没有

网友B:
电压不稳的,把看不顺眼的电容换了再说,大容量和中容量的先给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稳的,把看不顺眼的电容换了再说,大容量和中容量的先给换了

滤波是两个固态直插电容并联,想拆下来比换芯片还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滤波是两个固态直插电容并联,想拆下来比换芯片还难

直接并一个电容上去啊,在原有的电容的引脚外加一个容量大的电容焊上去(不要拆固态电容太难换),只要原来的电容没短路就不会影响加上去电容的容值

网友E:
仔细看看核心边角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看核心边角有惊喜

应该没有缺角

网友:
今天换了一下mos管,没有用,因为瞬间短路,触发电流检测系统引发过流保护,供电全断

网友:
修这个卡还是走了一点弯路,先是怀疑驱动ic8816a,后来怀疑上下一体的moszf906,甚至怀疑索泰定制aio电感,最后发现过流引起保护,在原1.36v供电滤波电容上并联了两个680固态,居然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并一个电容上去啊,在原有的电容的引脚外加一个容量大的电容焊上去(不要拆固态电容太难换),只要原来的电容没短路就不会影响加上去电容的容值

谢谢,你说的方法是正确的,原电容并联新电容就行了,可是还有疑问,原电容漏电或者短路的话,不是问题照旧吗?可现在却稳了

网友:
发一张驱动合影,ic,mos,电感一个,两个2.5 1200电容,问题就是电容,tb上才0.18一个,难怪会出问题

网友:
我在背面焊上的两个电容,很早以前买的东西,这回终于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说的方法是正确的,原电容并联新电容就行了,可是还有疑问,原电容漏电或者短路的话,不是问题照 ...

电容漏电有可能一般情况是电容失容,如果短路可以打对地阻值判断,固态电容微短没遇见过

网友:
外围零件得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