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CPU供电,DELL 15-7557

楼主(2020-05-26):
DELL Inspiron 7557,板号:DA0AM9MB8D0 REV D,机子来时能触发,电流在0.3不动,测全板其它供电都有,唯一没有CPU供电。CPU供电是TPS51631A+CSD97374M组合,三相供电,测CSD97374M见图(借TPS51622+CSD97374M):
BOOT_R阻值15正常吗?请帮忙测下。买套TPS51631A+CSD97374M回来换了看。

CSD97374M的6脚阻值应该是正常。问题该是SKIP#。还在等买的件,龟速快递在路上。

CSD97374M内部结构:

网友:
只有换了来试试。

网友:
换个IC 试试

网友:
不要上电之后就测量 先放下电之后再测量  对地15不正常的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试下,有的板子CPU供电收到BIOS程序控制,南桥不发出PG信号

网友:
我昨天修的联想就是,BIOS问题,不出CPU电压 ,不要盲目的换IC

网友:
南桥不发出PG信号

网友:
昨天才修了一个华硕的,电流跟你的也差不多,没有cpu和独显的电压,刷个BIOS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cpu供电感觉不难修 一般都是开启吧

网友A:
查供电芯片条件吧,4代U不受桥控制可出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供电芯片条件吧,4代U不受桥控制可出U供电的.

TPS51631A给了97374M开启条件(1脚SKIP#有5V,8脚PWM有1.6几V,2脚也有5V供电),我以为是97374M的事,把3颗全焊下,测芯片6脚阻值3颗都445(1、2、3、4、5、6、7、8脚阻值都在400以上),测焊盘没有短路,焊回去,97374M的6脚还是阻值15。6脚7脚中间就1颗2R2和电容,芯片处不接地。想来可能是芯片内部结构出问题。买了芯片还在路上,到了焊上再测。

网友:
高手,有点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