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170 pro4s 没有启动项

楼主(2020-05-26):
今天添加了块硬盘,显示没有启动设备,我以为进bios调整一下硬盘启动顺序就好了。
谁知上面根本没有UEFI选项,只显示个sata : xxxx ,选择后无法进系统。
这种情况咋整,刷bios吗?上的8100u怕刷bios后不能亮了。
刷BIOS

网友:
华硕和华勤现在新一点的主板必须在BIOS里硬件管理里把SATA的一个设置打开,不然就会造成电脑不认硬盘,启动项里没硬盘也切换不了BIOS引导方式

网友:
不大可能吧 基本都有吧 你是不是有个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