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note3不充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0-05-26):
  故障机:小米note3不充电,有时又会充
维修过程:
  1、充电口,测试充电正常。但是第二天顾客回来又说不行。

  2、发现,插上充电线,连充电标志也没有。

  但是有时候一插,又能正常充电,而且是快充,疑是否尾插排线和尾插小板有问题,特别是尾插小板上有保护电路。

  3、检查,大概好的,不装主板,单独插充电线,测量尾插排线的座子的最左边一端,确实是充电5V进来,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USB3_VBUS、USB3_HS_DP、USB3_HS_DM、BATT_ID,BATT_THERAM这5组信号对地值分别是553,376,373,531,549正常。

  4、鑫智造图纸,看充电原理。小米Note3的USB接口采用的TYPE-C接口,支持正反插入,通过USB_CC1/CC2识别,充电是采用U600和U602并行充电,VBUS通过一个过压保护IC(Q600)进入U600和U602。

  通过测量Q600的输出端C660,发现是有5V出来,说明这个保护管是好的。

  5、接下来就查电源U600,更换U600试试。U600型号是PM660 001-01。

  6、U600后,正常了,充电达到了快充。

  维修感想:PM660在安卓手机里面出问题,是比较多的,小米6X里面也用到PM660,不但是电源管理芯片,而且也负责充电,它坏了,会引起不开机,不充电,充电不显示充电符号,充电慢等情况。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来学习老师分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