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ly 键盘错乱,换了ec 拔了键盘触摸还是一样。求助

楼主(2020-05-26):
1.重装过系统
2.拆了键盘+触摸
3.刷了bios
4.键盘接口干净,自带没装偶合电容。
5.键盘接口到ec直通没有经过别的部件,已换过ec.
用外接键盘也是打不了。我用屏幕键盘点b字母,就是点不下去。
。会跳出一些网页,好像自动按了什么键。。。求助。。

网友:
换键盘和键盘接口

网友:
键盘和键盘接口

网友:
板层问题   全部隔断   EC 键盘接口全部割断 一根一根飞线

网友:
打一下接口阻值。

网友:
修好了说一声啊,这种问题确实让人头疼

网友:
上次遇到过最后还是换ec好的

网友:
拆了EC键盘接口打值,你会有惊喜的

网友:
真的吗,学习了

网友:
看下借口

网友:
有没有装错型号,我以前就碰到过,乱码,有的按不出来,也是什么都搞了,最后发现键盘型号错了

网友:
换板应该能解决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6410-1-1.html      看下这位大佬的操作吧

网友:
键盘接口问题或者板层问题

网友:
刮骨疗伤    刮板层吧

网友:
我觉得说板层问题的对 可以一根一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