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师傅在修麦本本的机器帮我看一下R30 R208 是多大的电阻

楼主(2020-05-26):
帮我量一下R30 和R208 电阻是多大的谢谢

网友:
这边有个1531 4.0的不知道差不多不

网友A:
R30  是通的0欧    R208是47k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0  是通的0欧    R208是47k

非常感谢你哦我试一下

网友:
大概看了下主板布局差不多

网友B:
R30是2.2欧、R208是47.15K欧。一模一样的板测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30是2.2欧、R208是47.15K欧。一模一样的板测不

一样的板测得吗?

网友:
上K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板测得吗?

一样的板测得

网友C:
这个一样的还是参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样的还是参考啊

一样的。。。。。。

网友:
有图纸,解决了

网友:
这两个电阻不是关键位吧,

网友:
看起来是屏保的上拉电阻

网友:
明天我看看我店里的和你的一样不

网友:
你有图纸吗?我正需要呢,现在是插上硬盘不亮机,一拔掉硬盘秒亮,硬盘是M.2的

网友:
为啥主板有多个0欧的贴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