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52VY换桥后电流上到1.0回到0.4

楼主(2020-05-26):
遇到这种情况两台了 不是一台机器 倒是故障一样  都是华硕 换桥后电流跑上去又掉下来

  哪个大神遇到过  不是桥的问题  已经排除过了 换了两个桥都一样 BIOS也刷过  难不成还是BIOS问题 要修改什么地方?

网友A:
几代的桥?

网友B:
怕是供电都没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代的桥?

6代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怕是供电都没全吧

电流冲上去掉下来 冲上去的时候供电都有的

网友:
按掉电维修就可以了

网友:
初始故障是啥    单纯的南桥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