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重启#苹果X换了前置和屏

楼主(2020-05-26):
#苹果x重启# 苹果X换了前置和屏幕总成,现在不定时重启,日志CPU0-3跳变,一会0一会1、2或者3,新的前置重启,装了就的也重启,哪位大佬看看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不装前置会重启吗,

网友A:
估计还是屏和外接的元件问题,,主板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感光ACC。距离感应的问题

网友B:
请问用的是什么软件能读出分析数据的具体结果

网友:
LLC 基带电路的问题或者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屏和外接的元件问题,,主板的可能性不大!!

主板问题,基带或者音频

网友:
把把前置拆了看看 会不会好

网友:
出来说话的一般都是半通水 技术好的一般不会轻易说出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的是什么软件能读出分析数据的具体结果

一看就知是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