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的一些小白问题

楼主(2020-05-26):
各位朋友!
本人是一个想要学习手机维修的小白。
有个关于芯片的问题不懂,前来请教。

对于安卓手机而言,更换硬盘是不是需要重新写字库?
硬盘和CPU是不是也绑定的?

除硬盘和CPU以外,其他芯片更换时是不是只要买一个型号相同的芯片,不管这个手机是什么牌子的安卓机,直接换上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

网友:
CPU和字库不能单换,都是绑在一起的,加密的……

网友A:
我换过小米note2的字库,其实就是扩容,16换64g   跟苹果比的话这个只需要写个基带,而且在电脑就可以操作不需要测试架(就小米note2而言)然后刷机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小米note2的字库,其实就是扩容,16换64g   跟苹果比的话这个只需要写个基带,而且在电脑就可以操作不需要测试架(就小米note2而言)然后刷机就完事了

好的,谢谢

网友:
除了苹果麻烦点安卓好搞,安卓杂牌没法搞

网友:
ufs有绑定,可以上编程器来写RP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