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3005维修电源,增加输出电流。

楼主(2020-05-26):
        现在的维修电源,用料真的有问题。一台PS3005D,30V5A的维修电源。近期经常在没有负载的时候,风扇还要工作很久。我没有注意,这是在报警。有一天,维修电源给笔记本供电,突然感觉电源不正常,一看输出电压:53V。无语。该烧的东西都烧了。
        以前曾经发生过一次。当时,没有图纸,拆开电源,

看到输出调整管用的是TO-3封装的铁壳三极管2N3055。

经查2N3055是100V15A的大功率三极管。在电源中,有2个三极管固定在一个散热板上,每个三极管的发射极上串一个0.22欧5W的限流水泥电阻。猜测2个三极管并联输出,以增加输出电流。经查,其中一个三极管烧坏了。订了几个2N3055回来,换上一个,电源正常了。
        维修电源几年没有出问题,疏忽了,这一次又出现了这个问题,估计买的三极管质量也不行。又换一个2N3055上去,又能正常工作了。无意中发现,散热板上还有一个固定三极管的空位置。再加一个三极管上去,输出电流应该可以增加一点。加上一个2N3055三极管,再加一个发射极0.22欧5W的限流电阻。(手头没有0.22欧5W的水泥电阻,用5个电阻串并联,得到0.2欧左右)

        小心翼翼地用一个主板测试,正常!用一个老机器,充电,4A左右电流长时间工作,正常!
        另外,风扇控制的元件估计是有触点的温度器件。冷时是断开的,到40几度就连通了。
        这种电源有过流保护,却没有过压保护。只保护自己,不保护别人。
        改造成功!但愿不要再出问题。现在考虑能不能加一个过压保护电路上去。每次出问题就烧一台机器,而且烧的都是能亮机的苹果,痛苦。
        有经验的朋友,怎样在输出的地方加一个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A:
2N3055耐压太低,很容易坏。增加电流需要调节主板上可调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2N3055耐压太低,很容易坏。增加电流需要调节主板上可调电位器

本来想换2个耐压高,电流大的管子,不知道哪个型号的可以用。

网友:
输出端加TVS管试试

网友:
这个器件是瞬间保护,不能长时间工作在过压状态,不能用在单独用在这里。

网友(2020-07-30):
电源调整管换为BUS14A。希望能坚强一点。
大功率三极管BUS14A的参数是:400V30A250W,相较2N3055是:100V15A高出不少。
现在有心理阴影了。以前用这个电源给苹果整晚的充电,现在充电一会儿就感觉会不会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