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3H=4E 不是RT6585B,谁知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05-26):
清华同方GH5KN41 1.0上的芯片,推测是+VCCSA PWM IC

网友:
你这个是RT3601EA

网友:
感谢,我把芯片图纸发上来后面的朋友可能用得上。

网友:
20脚与28脚完全不一样。

网友:
找到没有

网友:
感谢lajidong提供的准确信息我找到了,把芯片数据表都发上来了。

网友:
这芯片多,在料板上找,前面是3H就可以,后面是表示时间 日期

网友A:
RT3601EAGQW和RT3601EA丝印都是3H=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3601EAGQW和RT3601EA丝印都是3H=

就是,开始还以为是 3 5V芯片,就是半天把脚脚对不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