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G 版号10267-4 上内存掉电

楼主(2020-05-26):
客人送来一台acer4752g 触发掉电,先检查通病大电容
这台版号的没有大电容,
检查线性3v,5v,3v略高,3.7v 换掉 供电,3.3V正常,触发上电到1.3掉电,拆掉内存,cpu,上电0.36不掉电了
CPU0.9A 不掉电,上内存1秒掉电,换内存一样,BIOS 一样掉电
测试各电压无短路,断开独显供电一样,加焊独显南桥无果,
果断找了料板,这个桥是HM65,换上上电不掉了,不跳变,接回独显供电
上电正常

网友:
这个是桥的问题?

网友A:
你是换了桥上电不掉了吧?

网友:
维修三板斧 不行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换了桥上电不掉了吧?

对的!换了桥上电不掉了

网友:
换了桥上电不掉了

网友:
装内存掉电我一般遇到的都是BIOS 问题

网友B:
自检到内存这块,掉电,查内存的相关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检到内存这块,掉电,查内存的相关条件

自检到内存过,跑显示掉电,刷BIOS 无果,断開独显无果,換桥不掉电了

网友:
这个桥这么容易坏呀

网友:
学习了 以前好像遇过 但没修成功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先简单后复杂,干桥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羡慕你们能换桥的,我这里要是换桥的价格客户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