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2年A1465开机三声报警

楼主(2020-05-26):
收到客户一台开机有时会内存报警的1465 拆板测量没发现异常,且客户是用Windows系统的,同时之前也遇到过同事们这种情况换CPU好的,叫老板订CPU。CPU到了后马上开干,但发现卖CPU的商家植的珠子是0.4的,好像偏小了,由于不是老司机,所以重新植珠的话能省就省,就烤板后直接上bga了。看得出来这是有铅的珠子,但bga上下温度升到225度了依然推不动,完全没有感觉到归位的感觉,之前做显卡的经验这温度应该是能够推动的,再等了一会依然不行,所以就赶紧停止加温,若CPU挂了的话不好跟老板交代。于是等主板凉了之后死马当活马医,量了下阻值没短路,就通电看能不能上电,果不其然,CPU供电没出来,看来得重新取下来重植了。重植了后再上BGA,取下来后量 tmd 这次竟然短路了,然后又在上一次bga取下来量,心中暗喜,没短路 ,我的天呐。又重植了一遍再上bga.这次希望老天保佑。主板凉了拿下来后量 哈哈阻值正常了。接屏幕装机一切正常。前前后后总共经历了n遍bga终于好了。另外在论坛上有的大神说这种情况换内存好了,但为啥我们这边几乎都是换CPU好的。有点疑惑

网友:
烤机了两天都正常,今天发货给客户了

网友:
苹果的机子难修呀

网友:
这BGA做的真6呀

网友A:
其实CPU都不用换,真接加焊就行了。

网友B:
这种报警cpu和内存都遇到过

网友C:
楼主运气好,上几次bga没挂

网友:
感觉比普通机好修一点点

网友:
其实这种CPU 很多人都可以换的,只是风险有点高不划算他们 不太想换而已

网友:
不敢当不敢当,运气好了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CPU都不用换,真接加焊就行了。

有道理 ,直接换掉减少一点
返修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报警cpu和内存都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运气好,上几次bga没挂

这次运气确实有点好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遇到搞CPU跟内存都能好,撑半年左右。

网友:
我遇到一次,加焊CPU就解决了,至少保修期内没有返修

网友:
加焊只有一部分不会返修。。。值珠换U最可靠

网友:
苹果搞CPU 我是没搞过

网友:
最好不要返修这是大多数人的心声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D:
CPU 都可以换了 我得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 都可以换了 我得学习一下

跟做显卡 南桥这些差不多

网友:
控制返修率是关键

网友E:
有个 A1369   也是 CPU 挂了     现在有个问题   换CPU 好了 后    插电池 就死机    不插电池  怎么都OK   无头绪

网友:
这个U还算便宜   好手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个 A1369   也是 CPU 挂了     现在有个问题   换CPU 好了 后    插电池 就死机    不插电池  怎么都OK   ...

卖的u有问题?如果换个新电池还不行的话可能得重新换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卖的u有问题?如果换个新电池还不行的话可能得重新换u了

这个 很难说    我感觉 CPU  跟电池 无关啊

网友:
这机器CPU 容易坏 内存容易虚

网友(2020-06-29):
遇到最多的就是加焊CPU就好的了,还没遇到过内存引起的。

网友G(2020-08-22):
的换颗粒不然会返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的换颗粒不然会返修

到现在依然没看到返修回来

网友(2024-04-22):
这台1465比唐僧西天取经还坎坷,经历九九八十一遍BGA,最后靠的是老天保佑和电阻的奇迹!不过下次记得,不是所有的锅都让CPU背,内存说不定也在偷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