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932 不开机维修求经验

楼主(2020-05-26):
大师们  此机 目前的故障是插入电源PD升压到15V 电流100毫安。  待机电压基本正常 T2发热。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T2这个芯片能否更换?或者说带T2芯片的机器有没有师傅换过CPU?还望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带T2 的目前换不了CPU ,其中一点ME绑不上。

网友:
T2的目前的技术应该搞不定

网友:
加焊CPU试一下,